新主板,PCI-E转PCI槽,再加PCI诊断卡,不知道能不能用

楼主(2013-12-16):
现在的新主板,好多没有PCI槽了,诊断卡没地方插了,很伤脑筋
,不过市面上有PCI-E转PCI槽的东西,不知道这样一转,检测卡还能不能正常工作,大家有没有试过,我看值得一试,,,,

不过,我还没有试过

网友:
如果能行的话,对维修的人来说是个大好的消息

网友:
如果哪位朋友身边正好有这种PCI-E转PCI槽东西,就帮忙试下,

网友:
可以的,你可以用

网友:
真的可以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可以用不,我这还有两块没有PCI插槽的板,用过的分享一下

网友:
我还没见过

网友:
要是有USB的诊断卡就好了

网友(点评):
早就有了 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

能插进去都可以用的,可以侦测得到信号

网友B:
可以的,我就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我就有一个。

谢谢,以后也买一个试试

网友:
果然?当真?据说所在的总线不同,根本没那些信号

网友:
好像不行吧,pci-e没代码信号

网友:
不可以吧,你接上去。PCI-E本来就不出故障代码的,你转了也没有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