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低,怎么排查?

楼主(2013-12-16):
主板不上U,插内存假负载,D2内存,核心供电为0v, 插上真U,假负载供电为1.2V左右,但都低于标准1.8V, 可能是哪里存在问题呢?

网友(点评):
提问前,先看看论坛,先学会看贴子

网友:
我只是奇怪了,为什么我的文章都被删除了呢,一点白痴的问题都不能问吗?好奇怪。

网友:
哥,你可别拐得我啊,一会儿把我的删了,我。。。。

网友:
顶一下

金格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还是内存供电问题,可能是ref即基准不对

网友A:
先看一下你的内存边上有没有个大电感.有的主板有两个大一点的电感(那种线圈的).如果只有一个大电感.就是内存供电.如果有两个电感,大的那个就是.小的那个通常是5V转成其它的电压用的.
找到内存供电的大电感后,看它附近应该有MOS管.有的是一个上管带一下个下管.也有一个上管带两个下管.
另外还有一八脚的芯片.就是用来控制上管下管导通的.这些都要测一下.
别外,看好这个八脚的芯片的开启脚连接的是什么地方.有没有三极管.找到三极管B极相连的元件.大概就是这样了.三分钟.肯定能测完.内存供电正常后,才会通过另外一个线性降压或MOS管降压(通常是由两个相同的电阻分压)得到内存供电的一半.为内存负截供电.
内存负载供电可以内存旁边的排阻上测得到.电压是内存供电的一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看一下你的内存边上有没有个大电感.有的主板有两个大一点的电感(那种线圈的).如果只有一个大电感.就是内存 ...

谢谢你,说的这么详细,我查到了,真心感谢

网友:
供电管子换一下看看

网友:
换个内纯电源管理看看

网友:
先换个供电IC看看 不行在一步一步的查 看看驱动引脚的电压

网友:
楼主这的问题,我觉得首先要查内存供电的IC,一般都是8个脚的芯片,还有连接芯片的电容,有时电容漏电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说的这么详细,我查到了,真心感谢

网友:
如果低的话 直接查八脚芯片 是有反馈脚和两个反馈电容来控制电压的 如果MOS的G极和S极电压一样 直接换PWM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