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z装完系统后网卡认不到

楼主(2013-12-16):
今天一客户来装系统,装WIN8的 装完后卡死 沟通了一下,重新给他装WIN7的  装完后打完驱动本来以为好了,结果网卡驱动没装上 重复装了好几次都不行 再装了一次系统还是不行,只有跟客户说拿去保修 这是什么问题呢 希望前辈们帮忙参考下

网友:
装xp的系统试试

网友:
楼主可以今PE试下网卡是否正常,能不能上网

网友A:
还是装回W8吧

网友:
新手报到 学习中

网友B:
换个老一点的网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装回W8吧

不会装win8的,不过已经跟客户说先用有线吧,他也同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老一点的网卡驱动

老一点的去哪里找啊

网友:
外接个也用不了多少钱,直接告诉他网卡坏了

网友:
在别的电脑上下载个

网友:
LZ明显报应来了!!

网友(2015-01-15):
没见过啊,驱动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