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41M-P21(P25)秒杀

楼主(2013-12-16):
型号:V星G41M-P21(P25)  无图纸

故障:内存供电损坏

直接上全家福

图中的P2003ND5G咪咪已经长大了,因没有图纸又找不到MOS的PDF。网上总算是找了个还是截图的

知道是N+P的管子。找遍了终于找到个液晶高压上用的APM4052D代换,过程不多说了。最后是更换D4修好的(其间还误杀了一个6103,就是图1中被截肢那位)

(参考图)

网友:
这个还 是比较好修的,楼主捡到便宜了,直接明显烧坏了!!

网友:
我只想说,我俩的螺丝刀一样

网友:
呵呵,用捷克利套装工具的不知你一个人...V星的主板有的不是那么好修的,这个倒是捡了个便宜

网友:
学习了

金格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还比较好秀

网友A(2015-10-20):
P2003ND5G的引脚定义和APM4052D完全一致吗?因为舍不得下载分所以没下载你提供的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P2003ND5G的引脚定义和APM4052D完全一致吗?因为舍不得下载分所以没下载你提供的PDF。

完全一致的,内部结构就是普通P和N沟道MOS管工作组合,其N沟道S级输出应该是连接P沟道D级输入,楼主这里故障推测是P2003ND5G内部P和N沟道MOS管其中之一内部烧毁开路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