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这样的内存问题可以修吗?

楼主(2013-12-16):
   前几天接的机器,内存故障,可以点亮机器但是点亮后马上就会重新启动。   在其他机器上也有试过,都是同样的情况。    这样的问题可以维修吗??

网友:
几代的内存?,加焊下颗粒试试。

网友:
不要修了,换了

网友:
学习中。。。。。。。

金格 -4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