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C和南桥的SLP信号的电压

楼主(2013-12-16):
今天修了个宏基5750 电流到0.39左右就上不去了  南桥换了 仔细一查 待机时 EC的 SLP3# 4# 5#三个信号
都是3.3V 这个应该吗 不是按开机键之后 南桥才依次拉高 SLP3# 4# 5#吗  这个三个信号 南桥和EC都是直接连接的 中间没有任何电阻 电容什么的 求大神们 能给讲解一下

网友:
你待机电流是多少呀楼主?待机时SLP S3 S4是不应该有电压的……

网友A:
SLP3# 4# 5# 没开机是低电平,这里肯定是不对了,你那个电流0.39是插电就显示了,还是有更低的待机电流你触发后再上来的?还是你当0.39是待机了?哪里短路了吧

这里 SLP3#4#5#信号在机器待机时候为高电平正常 ,开机触发后才会拉低 开启各路负载供电。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电流太大了

网友:
不是待机0.39 待机是0.02 触发是0.39 卡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LP3# 4# 5# 没开机是低电平,这里肯定是不对了,你那个电流0.39是插电就显示了,还是有更低的待机电流你触 ...

待机是0.02 触发之后是到0.39卡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待机是0.02 触发之后是到0.39卡住

待机的时候量下PWRBTN 还有南桥复位, 这个机子待机时南桥没有供电,还是触发后南桥才应该有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的时候量下PWRBTN 还有南桥复位, 这个机子待机时南桥没有供电,还是触发后南桥才应该有供电……

这里南桥的供电是不是通过EC发出的S5ON信号开启二级电压转换得到的呢

网友:
先看下个个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先不管 slp 345  有3.3 V  属于正常的 。你这 0.39 应该去查 cpu 供电 复位 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