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

楼主(2013-12-16):
新手弱弱的问问 :关于仁宝之类的主板     上面没有芯片标识      想查个信号    该怎么找?

网友:
仁宝的好像点位没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吧    所以就想问问   没有点位怎么修呢?

好吧,一起等高手来解答吧

网友:
直接搜索不就得了

网友B:
谁说没有标示,仁宝的都有的好吧

网友:
仁宝的信号都是标出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说没有标示,仁宝的都有的好吧

G470   有标注吗?

网友C:
稍微大一点的IC都有标示的,小的找不到的,,可以根据图纸跑线路,没别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稍微大一点的IC都有标示的,小的找不到的,,可以根据图纸跑线路,没别的办法

线路刷    好用吗?

网友:
查芯片上的代码

网友:
我记得 仁宝的都有标志吧

网友:
百度搜索芯片引脚定义,再慢慢跑线路

网友:
有的仁宝的板子没有一些电容电阻的标示,,但是芯片的标示还是有的

网友:
就得跑电路 或者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