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m20dzr2 毛病很特殊求解决

楼主(2013-12-16):
我收了一台长城 m20dzr2的显示器。有时候能点亮玩的时候屏发抖,有的时候不亮,开关灯关不上一直长亮,VGA数据线拨掉屏幕上写着无信号输入,数据线一插上就是黑屏不显,然后用通用驱动板+高压点屏就亮信号输入出正常,但是屏幕右边有5CM左右的竖线,请问高手给点意见,应该是哪坏?
(本人认为是电源板坏,电压都对,上通用驱动板应该是程序不对,但没有刷驱动板的工具)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没。

网友:
重写正常的MCU一般可以搞定。

网友:
高压坏了吧,还有那个开关你检测了吗

网友:
很明显是驱动板的问题的了

网友:
不好说,可能是驱动板或屏有有问题

网友:
确实很明显驱动板的问题,先刷mcu程序吧

网友:
查查驱动板各个供电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