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CRST电压低怎么回事?

楼主(2013-12-16):
广达有待机不触发,EC复位电压2.28,正常都应该是标准的3.3v吗?如果2.28不正常有可能是 什么原因?已排除充电原件损坏。难道是EC坏了拉低的?
不触发

网友:
你的3V5V都正常吗?

网友:
有图纸查源头啊,是不是电容漏电

网友:
连接的电容漏电了吧

网友:
直接把ECRST#跳起来测焊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