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17寸显示器无显示

楼主(2013-12-16):
接手一台TCL17寸液晶显示器,接上电脑开机有显示,背光,画画都也正常。然而不2秒钟黑屏,前面板指示灯为绿色,表示vga有信号。怀疑是背光电路出问题了,折开后盖从背光灯反查至Q21 c5706三极管时,发现BE为短路。外围电路正常,更换c5706,试机OK。

网友:
真是图片限制太大,传不上

网友:
恐怕要返修哦,还有升压线圈虚焊补了吗?

网友:
谢谢,提醒看来你是行家呀,这个我检查了没问题,之前也到你说的情况哟。这台机没问题。

网友:
你这样的问题也有很多是高压的问题或者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这种一般整个高压换掉,不然返修率很高

网友:
 应该不至于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