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自检的时候过不去

楼主(2013-12-16):
开机自检的时候过不去,就开不了机.
轻微者进入系统后会花屏,并时常死机.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什么机器?根据你的描述很像显卡有故障!

网友:
显卡插口松了?

网友:
安全模式进去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坏了哦。你换下显卡试试。

网友:
非正常模式关机 就是这样

网友:
检查显卡,和内存条,多半问题出现在内存上面

网友:
检测下硬盘,或者是不是cpu温度过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