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无线网卡突然不能用 搜不到网络

楼主(2013-12-16):
自己的一台T61无线突然就不行了,搜不到网络,任务栏右下角的图标出现红叉,机器前面和键盘上的开关都打开了,无线灯亮的,电脑重启也不行,怪怪的

网友:
装系统了没有?实在不行的话换张WLAN吧!

网友A:
拆除 无线网卡用刀割断 20脚 进系统就OK 了

网友:
开关坏了吧

网友:
好了吗修?

网友B:
分下吧,有没有软件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下吧,有没有软件问题呀

还没呢,是自己的机器,扔一边去了,忙别的先

网友:
是不是BIOS关掉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拆除 无线网卡用刀割断 20脚 进系统就OK 了

为什么呢,这是通病还是怎么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也碰到过,没解决。修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呢,这是通病还是怎么的?

20脚 是控制无线信号搜索的 一般都是 主板上的逻辑问题 或者 ec 挂了。。如果只有信号问题那么 割线免去 修主板带来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