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GA-945GCM-S2L 挡C1经典维修 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3-12-16):
                                                        有请今天的主角GA-945GCM-S2L

故障:时亮时不亮 不亮的时候挡C1 请看图:

维修过程:直接测内存的条件 主供电1.8V REF 0.9V  当测到系统管理总线SMB发现问题 请看图:

找到问题,119脚SMBCLK电压只有0.84V  ,明显不对 正常也应该为3.3V  经过跑线,到了这里,请看图:

怀疑822排阻损坏,更换无果~~打开图纸 发现SMBCLK还连到了时钟芯片的54脚 和55脚 请看图:

测54脚SMBCLK电压也只有0.84V   于是把此脚翘起来,电压恢复到了3.3V  正常了 原来是54脚把电压拉低了
仔细观察:发现这里有被划伤的痕迹  应该是虚汗了 把54脚加焊了一下 电压稳稳的3.3V
总结:由于54脚SMBCLK 被划过,此脚处于似断非断的状态,导致把3.3V拉到了0.84V  这里又和内存的120脚SMBCLK相连  所以导致 挡内存C1    焊好后直接上电 请大家看图:亮机

       另外:请大家给加点分,反正又不会扣自己的分  谢谢大家啦~~

网友A:
应该不是虚焊吧,感觉像是时钟芯片不良了

网友: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B:
谢谢分享,机器修得不错,SMBCLK这个信号一般由经过排阻上拉电压与北桥建立通讯工作作用的。

网友:
这是 此板的图纸附上

GIGABYTE GA-945GCM-S2L - REV 1.0.pdf

网友C:
请问这个SMBCLK电压3.3V,在开机的时候是否会有跳变之类的,还是一直保持在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机器修得不错,SMBCLK这个信号一般由经过排阻上拉电压与北桥建立通讯工作作用的。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I2C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的真不错

只要有思路 发现问题就好办 就怕找不到问题就难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SMBCLK电压3.3V,在开机的时候是否会有跳变之类的,还是一直保持在3.3V

待机为0V 上电后为持续3.3V  而且阻值必须一致 不能差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路过 支持一下

谢谢  你们的加分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网友:
下载图纸看一下。

网友F:
好样的,楼主是在亿鑫维修服务中心吗?怎么称呼您

网友G:
学习了 值得研究

网友H:
这故障可能和虚焊无关,应该还是时钟芯片的事,因为我也试过加焊时钟好的,不过没多久又坏了。最后还是换了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样的,楼主是在亿鑫维修服务中心吗?怎么称呼您

呵呵 您是哪位?您也是日照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虚焊吧,感觉像是时钟芯片不良了

此脚有被划伤的痕迹 所以我怀疑是虚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故障可能和虚焊无关,应该还是时钟芯片的事,因为我也试过加焊时钟好的,不过没多久又坏了。最后还是换了 ...

我这个 我看到了针脚旁边有划痕 判定为虚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 值得研究

谢谢 互相学习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啊,谢谢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F:
有没有测过822排阻左边(7、8脚)的阻值?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测过822排阻左边(7、8脚)的阻值?

阻值测过了 相差不大  我不在亿鑫  在二楼

网友:
引用 网友I:
阻值测过了 相差不大  我不在亿鑫  在二楼

后会有期,欢迎加分-----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27990-1-1.html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此脚有被划伤的痕迹 所以我怀疑是虚汗

感觉就像芯片不良啊,虚汗跟空焊挺像,就跟你翘起来效果差不多,又怎么会拉低呢,如果会拉低,你焊好了不就完全拉低了

网友K:
我也修到一个类似故障的,我的是断线了,外光看不出,重新刮开补线

网友L:
楼主也是高手啊,技嘉通病不是爱掉BIOS程序吗,

网友M:
不可否认的是 楼主 你那过显示器外观不可恭维

网友:
虚汗怎么可能会拉低电压,不可思议,我个人觉得应该也是时钟芯片的问题。。。

网友N:
看了还是有收获的  我在想 要是自己遇到这问题不知道能不能解决 !好厉害的家伙

网友O:
虚汗不会拉低电压得,应当是周围有异物和相邻得线微短吧,我估计应当是这样 得

网友P:
技术蛮好的。

网友Q:
SMB总线走时钟-南桥-内存,三部曲。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也修到一个类似故障的,我的是断线了,外光看不出,重新刮开补线

写个帖子啊 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Q:
SMB总线走时钟-南桥-内存,三部曲。

哈哈 对的 跑线不大好跑 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P:
技术蛮好的。

过奖啦 学无止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虚汗不会拉低电压得,应当是周围有异物和相邻得线微短吧,我估计应当是这样 得

听大家伙说的 我也觉得时钟芯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了还是有收获的  我在想 要是自己遇到这问题不知道能不能解决 !好厉害的家伙

只要找到问题所在  有思路 慢慢就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可否认的是 楼主 你那过显示器外观不可恭维

哈哈 难看是难看了点 但是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也是高手啊,技嘉通病不是爱掉BIOS程序吗,

这个到没注意 华硕822排阻是通病

网友R:
一般内存的工作条件不全,一个个查就可以了

网友S:
我只有2分,全给加上了。修得很精彩!

网友T:
总线断了,强拉就可以了

网友U:
这个故障是挺典型啊,谢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V:
发现问题所在就好办 修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W:
学习了 。。。。。。。。。。。

小心被扣分

网友:
引用 网友V:
发现问题所在就好办 修的不错

过奖了 也是师傅指点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U:
这个故障是挺典型啊,谢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

客气 维修就是大家伙一起分享各自的维修经验嘛

网友:
引用 网友T:
总线断了,强拉就可以了

大哥  你说的啥啊 这是 小心扣分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只有2分,全给加上了。修得很精彩!

谢谢 2分也不嫌少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一般内存的工作条件不全,一个个查就可以了

慢慢的就把问题找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客气 维修就是大家伙一起分享各自的维修经验嘛

是啊 希望楼主再多发点帖子让我们这些新手学习

网友X:
挡内存的,几乎没有修不好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X:
挡内存的,几乎没有修不好的

呵呵 也不能这么说 没有绝对的事

网友:
这个问题 比较好修 毕竟是一个明显的问题  就是那修 不稳定的板子 搞死人

网友:
死机 蓝屏  黑屏 *脏话*  修的人蛋疼

网友:
LZ高手啊    要是我的话可能会先做桥啦。。。。。。

网友X:
引用 网友I:
呵呵 也不能这么说 没有绝对的事

修了6年主板了,挡内存的还真没有修不好的。VCCDDR、DDR_VTT、DDR_VREF、VDDSPD、SMBCLK/SMBDATA、CLK+/CLK-、RST(DDR3)、AD线、DQS、CAS、RAS、WE#、BIOS、北桥、CPU座,这些搞定了几乎没有修 不好的。

网友Y:
时钟ic坏也会拉低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X:
修了6年主板了,挡内存的还真没有修不好的。VCCDDR、DDR_VTT、DDR_VREF、VDDSPD、SMBCLK/SMBDATA、CLK+/C ...

DQS、CAS、RAS、WE#、这几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Y:
时钟ic坏也会拉低的

当然了因为都是走的一条路

网友Z:
施主是左撇子啊

网友AA:
谢谢分享,好多都没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Z:
施主是左撇子啊

NO 自己一个人不好操作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谢谢分享,好多都没图的

客气 有分的加点分 谢谢

网友AB:
楼主直接飞线用3.3v的上拉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DQS、CAS、RAS、WE#、这几个是什么信号

所以楼主还需努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楼主直接飞线用3.3v的上拉可以么?

呵呵 这个没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C:
不错,楼主好人!!!!!

好人不敢当 好淫还差不多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觉就像芯片不良啊,虚汗跟空焊挺像,就跟你翘起来效果差不多,又怎么会拉低呢,如果会拉低,你焊好了不 ...

我觉得也不可能是虚焊,要不焊好了更拉低了,空焊也不对呀,空焊怎么会把电压拉低呢?电压是3.3供电出来的呀。唯一可能就是旁边是地,划痕接到地了

网友:
看来山东也不少技术好手

网友:
给力。。有图有真相。。谢谢分享  学习了

网友:
是这样的   不知你入行多长时间了 就能有如此好的维修思路  学习过的 还是培训过的 交个朋友

网友(2015-12-21):
虚焊一般很少导致电压被拉低,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这里故障最大出现在时钟芯片本身,而非虚焊故障。

网友:
应该 是时钟芯片本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