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SB、PSON、VBAT是否短路?

楼主(2013-12-16):
5VSB、PSON、VBAT同时和I/O的第69脚相通,5VSB、PSON也同时和I/O附近的一个贴片电容的一端相同,而单独检测5VSB、PSON之间却互不相通,这是什么原因?请教师傅,谢谢!

网友:
首先你要搞清楚5VSB是干什么的,5V南桥供电???南桥应该是3.3V,PSON是干什么的,是不是5VSB和PSON之间有连接电阻,导致阻值过高呢?

网友A:
首先感谢您,我就是搞不清楚这块坏的主板为什么会同时接在同一个点?其它好的主板就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谢您,我就是搞不清楚这块坏的主板为什么会同时接在同一个点?其它好的主板就没有这种情况。

参照好的主板维修  这个是最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