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SL410K 自动触发,电流卡1.1,3s后掉电

楼主(2013-12-16):
    今天接了一台被修过的Lenovo SL410K,做过显卡的,说客户拿过来还可以显示,不过有时候不显,而被加过桥之后就完全不显示了。
    接上电源,会自动触发,看电流有两次跳变,大约是0.35-0.9-1.1这样,持续3s后掉电,心里感觉应该是没过内存,拆下内存,电流无变化,我想应该找到问题了。再测测全板大电感,没有没出的,便下了个BIOS,刷了上去。再开机,还是没变化
看来不是BIOS问题。
    因为是被人修过的,可能是桥被做坏了,便换了个新桥上去,电流还是一样,这下不懂了。找了图纸,一个一个信号查,只查到PLTRST出了3.3V,H_CPURST#是1.05V,而且各个小供电都有出,应该条件都齐了,怎么还不过内存?便换了条内存试试,槽子也刷了一下,还是不行!耐着性子从新测量一遍,测着测着突然开关条电源灯怎么插都不亮了,不自动触发了?一看电流表果然变成了0.01,然后按开关——开机了?!
    求各位师傅告诉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是哪里问题?

网友:
掉电本身就是难修的,更何况是二修机子,是不是BGA没有做好 ,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自己重新做一次,还有看动过的地方是不是有掉件的!

网友A:
到底是跑马了? 还是没跑 ?

显卡条件测量过没有 ? IBM的南桥也很容易坏。。

网友:
BGA是没问题的,掉件也没有,后来测试不知道怎么都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跑马了? 还是没跑 ?

显卡条件测量过没有 ? IBM的南桥也很容易坏。。

上文已经说过了,拆没拆内存是一样的电流,应该和显卡共组条件无关,内存都没过

网友:
我上次也遇见个410 同学的进水了,一开始不开机,评不亮,电流也乱蹦,拆了我测3v5v没有,网上一查是保护隔离电路用万用表测不到3v5v,的用示波器,我没有。然后我又测了待机芯片,各个点都正常。于是我就撞上了。一开机亮了。不死机了。我晕我都没修,自己好了。也没收同学钱就让他拿走了。、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