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ATX电源维修一例

楼主(2013-12-16):
今早,一客户扛了台电脑过来说电脑不开机,拆机上诊断卡,触发,保护了,先断定是电源保护还是主板保护,换个电源试机,正常开机。立马断定电源故障,报价。修电源。为了不让故障扩大,在保险回路串上灯泡,上电短接PS-on ,电源能启动,但有’吱吱'声拆电源一看电源后级无电容鼓包,上电查芯片(494,339芯片)量到494,8脚,12脚,有2.3V电压(8脚,12脚有2.3V为好的),但表笔碰到494的8脚或12脚时,‘吱吱'声有变化,果断更换494.上电试机。‘吱吱'声没了,上主板能亮。大功告成!

网友:
这么快就修好了,羡慕啊。这几天有一个Acer 4752 ZG的本本进水,还没有修好,烦死了。

网友:
电源也修的好,哥哥好厉害呀

网友:
干净利索,比我强多了。

网友:
楼主意思是‘吱吱'声,是494发出的?吱吱时其他脚没量吗?正常不

网友:
其它关键点的电压都对,494每个脚都量,339也量,推动,开关管,输出,大电容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