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硕X38 LGA775主板触发和掉电问题

楼主(2013-12-16):
手上一块ASUS X38主板,触发上电前,插上PT093C诊断卡,发现+12V灯和3.3VSB灯常亮。主板可以手动触发上电,但是马上就断电。然后还是可以触发上电,然后接着马上断电。电源并没有短路保护。测量CPU供电12V对地并没有短路。

一般正常的主板,在触发之前,诊断卡只有3.3VSB灯是亮的,现在+12V的灯也常亮了,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谢谢各位啦!

网友A:
应该是5v串路保护啦查各组供电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我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5v串路保护啦查各组供电

我用万用表尝试跑了一下线路,我是菜鸟,没跑出线来,不过现在主板倒是可以正常触发了,只是全板无复位,各项供电都正常,是不是南桥挂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