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有无解决方法

楼主(2013-12-16):
检测到本文件由盗版加密工具加密,系统启动自我防护措施,请按“ok”后开始删除电脑数据,请教大家有无解决方法

网友:
是不是杀毒软件问题直接加入白名单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路过揍揍人气

taxuewuhen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我就那么一说凑个人气,你就扣我10分,你干吗不全部扣除分+封号啊。。。。玩的那么猥琐,来吧封号才带劲啊

网友:
能重装系统.重装系统试试如何.

网友:
是什么加密工具咯?

网友:
你自己看看是不是减压包出问题了,还有出了按“OK”不是还有右上角到关闭吗,你可以关闭。

网友:
没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没办法除非能找到原来的系统杀软!嘎嘎!

网友:
有没有截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