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K 0965 击穿 手上有 P10NK60Z和 12N60C哪个能代替

楼主(2013-12-17):
SMK 0965  击穿  手上有    P10NK60Z和  12N60C哪个能代替

网友:
有没有高手啊

网友:
如果是开关管,显示器是都可以代换

网友A:
SMK0965的参数是,耐压650V,耐电流是9A,     12n60c  12aA600V  可以替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MK0965的参数是,耐压650V,耐电流是9A,     12n60c  12aA600V  可以替换

修好了 ,很感谢   10N60也可以把  电流10A 耐压600V

网友:
哪个都可以的吧,开关管大多数是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 ,很感谢   10N60也可以把  电流10A 耐压600V

可以。9a以上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