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4010

楼主(2013-12-17):
昨天接了一个戴尔M4010 AMD 独显的机器    一开机电流跳变了一下   到了1.2A就停了   心想肯定是北桥的问题    给客户报完价  开始做BGA   拿下来之后  试机还是一样   又把显卡给做了一下 还是一样  最后一位是CPU的事  结果没有一样的   没办法   就把北桥拿下来重新植了遍球  做上还是一样  但是报警 7声     心想还是北桥的事   就又做了一遍    结果一插电  电流花花的上去了   接屏咔嚓一下亮了    总算不白忙活     弄了一下午 哎~~~~~~~~~~~~

网友:
你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接屏咔嚓一下烧了呢

网友:
戴尔屏线拔掉 就报警 难道楼主没有遇到过吗

网友:
第一次做的时候就没做好吧,地下胶除干净,温度到位的时候可以轻微推一下判断是否完全融化了

网友:
AMD一般都是北桥问题多

网友:
对啊   当时热了一下 没起作用

网友:
可能是第一下 没做好啊  哎  费了半天劲最后还是北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