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暗屏,关机再开亮屏,神马情况

楼主(2013-12-17):
今天接到一笔记本,开机后暗屏,关闭再开启或重启就亮屏,各位大神,神马情况?

网友:
屏的开启信号刚好相反啊……

网友:
是不是休眠键坏了呀

网友:
或者灯坏了

网友:
要不就是高压条坏了

网友:
有没有搞好,要是LCD有可能灯管漏电呀LED就换个屏试下

网友:
看看blon这个信号

网友:
是什么屏啊!LCD还是LED

网友:
可能是灯管老化

网友:
先看下休眠开关吧

网友:
要是不行就改下线路吧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听说`最后搞好了没有啊`

网友:
灯管可能非常大,一般三星的屏会这样

网友:
是不是屏保的坏了?把屏保的去掉看看?

网友:
暗屏的时候看看那个电压没出来,如果都出来的话就考虑灯管或者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无语,有没有会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