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8主板维修案例

楼主(2013-12-17):
SW8主板维修案例
一.  SW8主板不加电
1.  SW8主板不加电
维修一片主板不加电,测量发现主板19V转换不出来,查PQ30场管的G极,发现只有6V,正常为28V,测量其阻值正常,测量+VH28电压正常,拆除PQ30,此控制端的电压仍然为6V不正常,断开PC112无效后,依次断开PR137、PR138无效后,断开PR136后用万用表200MΩ量PQ30 G极,发现此处有内阻,正常为无穷大,用电流表电击后此点正常,装上物料后此板加电OK.

2  SW8主板不加电
SW8GM不加电,维修此故障应该先查南桥工作条件:RTC_VDD、32.768MHZ、RTC_RST#都正常后查EC工作条件:+3VPCU、32.768MHZ、3920_RST#、ACIN,发现EC 86PIN无适配器识别信号(正常为3.3V的适配器识别信号)导致EC不能正常工作,此信号由PQ4三极管的第3PIN  ACOK  5V的信号通过PR1(10K电阻)、PR2(15K电阻)分压而来,ACOK 5V信号正常,量PR1、PR2电阻阻值发现PR1电阻阻值无穷大,更换电阻后ACIN起来,故障解决,此板OK。

3.  SW8主板不加电
    插上适配器主板无孔不19V,量场管PQ30,G极无28V电压,查+VH28也无电压存在,+VH28是由PU1/P2805升压而来,查P2805  1PIN  VIN  19V正常,3PIN  CN端和4PIN  CP端信号正常,5PIN  18V电压正常,6PIN  6251ACIN  2V正常,而8PIN无+VH28输出,代换P2805后,+VH28正常输出,此板OK。

4. SW8主板不加电
     维修一片不加电的主板,检查+3PCU +5PCU +12ALW 正常,查南桥工作条件,32.768MHZ。BAT_PWRGD,RTCVDD,正常 EC的工作条件:+3.3VPCU、 LRST1#、 ACIN 32.768MHZ正常。再查3VS5、5VS5。发现+3VS5的电压偏低,查PQ57场管D极+3PCU正常,G极  S5_OND偏低,只有4V左右,正常为12V,断开PQ49、PQ41后S5_OND仍然为4V左右,再断开PR189量电阻阻值为1MΩ,阻值正常,断开PQ57、PC174电容,量S5_OND,发现有1000多欧姆的阻值,用电流表电击后,此线路阻值正常(正常为无穷大)装回物料后此板OK。

5.  SW8主板不加电
查此板不加电, 现此板无BIOS波形, 量EC供电+3VPCU, 钟32.768MHZ, CIN3.3V, 920_RST#, 现37PIN  3920_RST#无3.3V电压信号, 图所示, 断开C500电容后3920_RST#  3.3V信号正常, IOS波形正常起来, 板加电OK.

6.SW8主板不加电
维修经板发现此板无+3VPCU和+5VPCU,查找8206B工作条件:发现7PIN  LDO输出一个+5VALW电压通过PR166电阻供到其本身14PIN(ON1)和27PIN(ON2),时电压不正常(此时没有电压,而正常时的电压为5V的电平)断开PR166量电阻阻值正常,如图所示,查找SYS_SHDN#相关电路,发现此信号电路省料,此线路省略不用,而主芯片ISL6237被人换过,初步判断为ISL6237  14PIN  27PIN有内阻,飞线后测量此板+3VPCU和+5VPCU正常,此板OK.

二.  SW8主板CPU不工作
1.  SW8主板CPU不工作
维修此板发现此板无CPURST#,查PCIRST#正常,查南桥R446        处COMP信号正常,再查北桥R138处COMP信号不正常,判此北桥工作不正常,查北桥的工作条件发现北桥的参考电压H_AVREF低,只有0.2V,正常为0.7V,断开C519电容后此电压正常,北桥COMP信号正常,CPURST#正常,此板可以正常开机。

2.  SW8主板CPU不工作
     修SW8 CPU不工作的主板,查CPU工作条件:电压、时钟、复位、电源好信号,发现CPU座A21脚CLK_CPU_BCLK#,A22脚CLK_CPU_BCLK时钟信号没号,查U14时钟,时钟晶振起振,供电正常,查U14第63PIN,发现时钟控制信号CK_PWG无信号输入,正常为3.3V信号,此信号是由南桥发出,查南桥工作条件发现由VCORE发往南桥的DELAY_VR_PWRGOOD信号没有,查VCORE电压正常,代换VCORE芯片后故障解决。

3.  SW8主板CPU不工作
、  此板原为不加电,代换南桥后CPU不工作,首先查CPU工作条件,电压、时钟、复位,发现CPURST#起不来,查南桥工作条件,电压、时钟均没有发现异常后查COMP信号(电压补尝信号),此信号是用来判断芯片工作是否正常的依据之一,查北桥R138处:PEG_COMP信号1.05V波形正常,查南桥R446处:GLAN_COMP信号1.5V波形只有电压没有波形起来,故认为南桥工作不正常,查南桥工作条件,电压、时钟、复位、电源好信号都正常后代换南桥故障排除,此板OK。

4.  SW8主板CPU不工作
维修CPU不工作,查CPU工作条件,发现CPURST#没有起来,查时钟芯片(RTM875N-606-VD-GR)发现时钟芯片无时钟输出,查其工作条件:14.318MHZ        、供电、63PIN时钟OK信号(CK_PWG)都正常,后量时钟脚阻值发现第5PIN(FSLC/TST_SL/REF)阻值偏小,此脚是时钟芯片的基准时钟,通过R273电阻通往南桥,断开R273发现靠近南
桥一端阻值偏小(现为290欧姆左右)(正常为768欧姆左右)判南桥不良,更换南桥后此板OK。
时钟芯片(RTM875N-606-VD-GR)备注:
        时钟:14.318MHZ  2PIN  (CG_XOUT)  3PIN  (CG_XIN)
        供电:+3V_CK_MAIN  (23PIN、16PIN、9PIN、4PIN、46PIN)
          +3V_CK_CPU   (62PIN)
          +3V_CK_MAIN2  (19PIN、27PIN、33PIN、43PIN、52PIN、56PIN)
        时钟好信号(控制信号):  CK_PWG  (63PIN)
        接地脚:  (22PIN、26PIN、18PIN、59PIN、15PIN、1PIN、30PIN、36PIN、49PIN、          65PIN)
        基准时钟:  FSLC/TST_SL/REF  (5PIN)

5.  SW8主板CPU不工作
此板CPU不工作,查此板无CPURST#先查南桥PCIRST#正常,再查北桥PEG_COMP信号正常,南桥GLAN_COMP信号不正常,判南桥工作不正常,查南桥供电,发现南桥+1.5V供电通过L30电感后只有0.1V,用万用表测量L30,发现电感阻值大了,有170多欧姆,更换此电感,故障解决,此板OK。

6.  SW8主板CPU不工作
    修CPU不开机的主板,首先检查CPU工作条件:电压、时钟、复位、VCORE、H_PWRGD信号均未发现不正常,再测量PCI总线、LAD总线、DMI总线、在测量LAD总线时发现EC  8PIN阻值小,更换EC后,EC  8PIN 阻值正常,主板开机OK。
(注:3926  EC上5PIN、7PIN、8PIN、10PIN是LAD总线,通常我们也称之为LPC总线,总线有问题会导致不开机、CPU不工作)

三.  SW8主板内存不开机
1.  SW8主板内存不开机
修一片SW8GM内存不开的主板,北桥己经换过,上电确认确识为内存不开机,测量内存槽上的电压发现第一脚REF电压没有,量REF阻值对地,断开R425后内存槽上阻值正常,查此REF电压由来,发现PC46电容人为短路,拖开锡丝,此板开机正常。
(此板是由于前一修维修人员在修不加电的时候更换PU4时把PC46人为短路了,导
致内存第一脚参考电压对地,内存不开)

2.  SW8GL主板内存不开机
修内存不开机,查找内存供电、时钟、系统管理总线195PIN、197PIN发现系统管理总线195PIN  CGDAT_SMB信号不正常,现在是一个+3.3V的波形,正常应该是一个+3.3V的电压信号,查找此信号通往时钟、CN7无线上网卡槽、CN23无线网卡槽(PCI_E CARD)同时由R272电阻供电,再由Q11通往南桥,断开Q11和R272发现此信号仍然不正常,拆除时钟,插上配适器不加电就有波开存在,量其阻值发现CGDAT_SMB有800多欧的内阻,正常为无穷大,用电击后阻值正常,装上时钟,信号正常,此板OK。

四.SW8主板加电掉电
1.SW8主板加电掉电
一块SW8加电掉电的主板经检测发现+5VSUS、+3VSUS不起,PQ44和        PQ56的控制脚只有3V左右的电压,正常为12V,挑起PQ44、PQ56,测控制信号SUSD依然只有3V,查PR78一端+12VALW正常,断开PQ15、PC48,控制信号SUSD仍然不正常,断开PR78电阻,用万用表测量SUSD线路上的阻值,此线路上的电子原器件己全部拆除,正常为无穷大,而现在此线路中有1000多欧姆的阻值,有内阻。飞线OK。

2.SW8主板加电掉电
一片主板故障为加电掉静态3VPCU、5VPCU。量到南桥后电压+5VS5和+3VS5之间阻值20Ω,有短路迹象,排查断开电阻R291,二极管D19后,+3VS5和D19负极V5REF信号短路,判南桥不良,更换后此板OK。

3.SW8主板加电掉电
维修一片SW8主板加电后指示灯闪一一掉电的主板,首先检查+1.8V、+09V、+1.5V、+1.1V、+1.05V阻值正常,再测量其电压,发现+1.05V加电后不起,检查PU7/8204供电、MAINON控制信号都正常,更换PC122、C643后仍加电掉电,测量PQ20、PQ21发现PQ21第4PIN值小,更换PQ21后加电正常。

五.SW8主板不抓硬盘
1.SW8主板不抓硬盘主要从以下几个地方入手
        检查硬盘的供电+5V_HDD
        检查硬盘到南桥的数据线上的电容C419、C422、C424、C426上到南桥一端的阻值,并且检测电容是否OK。
        查南桥的供电是否正常
        查时钟发给南桥的时钟是否正常。
        拆除PCI设备(如网卡,声卡,小卡芯片)
        刷新BIOS资料,并且进行CMOS清零。
        代换南桥
        如果遇到CMOS硬盘选项设为“IDE”不抓硬盘,而设为“AHCI”可以抓硬盘我们可以换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