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们给看看 问题出在哪里 谢谢

楼主(2013-12-17):
请师傅们给看看 问题出在哪里 谢谢
问题

网友:
北桥显卡供电只有1.05V 是否考虑换个小板

网友:
感觉电压都正常

网友:
显卡做过BGA了 还是黑屏 昨天在论坛来看到显卡小板测试图 自己测了一下 发现北桥显卡供电才1.05V 求解

网友:
那个图是错的 有两个电压标反了 修到过一个y450 电压都出来了 就是不亮 换过显卡。最后加焊北桥 机器好的

网友:
你的问题是 不亮还是开机有反应黑屏呢?

网友:
学习 交流中 修好分享下哟

网友:
开机黑屏 指示灯全亮 按楼上朋友的说 电源小板应该没问题 显卡也加焊了 迷糊 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