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am.se主机掉电

楼主(2013-12-17):
m2n68am.se主机掉电,cpu是amd athlon II x2 240,电源是金河田,客户说要掉电,我也没试到过掉电,他说要用很久,我试了两天还是没有就把串口取了结果还是他说掉,我用鲁大师测cpu温度进行温度压力测试cpu才40度左右,正常,桥也不是很烫,跑3d等都没看到掉电,客户说换板,我就怕不是主板问题,求各位老大赐教下子哈

网友:
试了两天没关机,客户那边会关,有可能是客户那边市电不稳造成的,冬天室内开空调或者是其它取暖设备多。

网友:
应该不会哦,因为他那是公司的,还有很多台

网友:
这个怎么说呀

网友(2014-07-07):
这问题是板子问题,请尝试把CPU供电的电容全部更换掉应该就搞定了!

网友:
别妄图想通过测量来得出损坏结果,我记得这板子是固态电容,除非是那种爆菊花跟爆头的电容,要不然你是测量不出来的,唯有全部更换后才知效果!

网友:
我这有一块主板也是这样,客人用 说自己动重启,我这边用又没事。但现在用了半年了,自动重起出现了!排除疯子客户!

网友:
你有试过运行状态下敲击电源吗,个人怀疑电源问题比较大。再有就不好说了。

网友:
看这主板是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