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3,开机有白色苹果,进画面就黑屏,机器还能操作,且有声音,

楼主(2013-12-17):
一台IPA3,开机有白色的苹果标示,过一会就进入画面,刚刚进画面就黑屏啦,操作触控有动作,且按按键有声音,就是不显示,重启后还是出现苹果然后进入画面一会就黑屏啦,进画面的时候画面一切都是正常的,就是马上会黑屏,请高手分析一下这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会不会是屏幕省电关屏啦呀,关屏这部分电路时怎么工作的呀?开机软排线上有个四个脚的小芯片是做什么用途的呀?高手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
是IPAD3,刚才键盘有问题,那个D没打出来!

网友:
确定一下是不是暗屏。要是暗屏的话可能是升压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我测过,黑屏的时候连屏供电3.3V也没啦,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不是单纯的升压电路的问题,因为屏幕供电3.3V也一并没有啦,屏幕也看不到黑影,屏幕供电是受Q2200控制,然后Q2200受Q2201推动,Q2201受控于U0600,我不会截屏,要是截屏就更清楚啦

网友:
为什么没高手来光顾呀

网友:
难道这个问题真的那么难搞吗

网友:
又有神奇发现,变暗的时候提示屏幕变暗功能已开启,怎么把这个功能关掉呀?

网友: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个机器已经修好,太蛋疼啦,是屏幕变暗功能已开启,我刷机以后还是那样,四个脚的IC后来我也知道是休眠开关啦,一切都没问题,无意间我在上面乱按一通,突然语音提示屏幕变暗功能已关闭然后亮起来啦,开心死啦,后来我又捣鼓机器,通讯录那里添加一案,又提示屏幕变暗功能已开启,暗啦,又一次蛋疼,不过这时心里有底啦,就是看怎么按触控把那个功能关闭啦,最后试验成功三个手指一起点两下连续,屏幕又亮啦,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A:
机器已修好,三个手指一起连续点两次就可以啦

网友:
说错啦,是三个手指一起同时连续点三下,连续点两下是开关语音功能

网友:
屏幕纯色的话我修过是屏幕插座旁边的电感坏了

网友:
还是设置问题

网友:
苹果是神机,好多功能闻所未闻

网友B(2014-01-18):
是三个手指一起同时连续点三下 ,点哪里呢

网友(2014-03-03):
随便点在屏幕就可以??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留着以后备用

网友:
苹果的有很多屏线容易松动

网友:
屏幕坏了有可能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这么好的案例。

网友:
重新IOS算了

网友:
软件问题  恢复啊

网友:
看来苹果还有很多功能让我们去发现

网友(2014-04-03):
引用 网友A:
机器已修好,三个手指一起连续点两次就可以啦

好牛逼,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三个手指一起同时连续点三下 ,点哪里呢

点屏幕吧,不可能是点后壳或是侧面啊

网友:
怎么都没人给评分的啊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2014-06-15):
拿到太阳底下,它自己就会亮起来的。是开启了自动调节亮度功能。关了就好了。

网友:
苹果的功能就是多   有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