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5二次维修.无图像无背光.

楼主(2013-12-17):
机型:MACBOOKAIR,A1465架构:额,I5  不知啥桥...

费解  有人知道可以跟帖学习一下.

时间:2013,12,15.
地点:山东济南科技市场
故障现象:无图像,无背光,屏动过,背光动过,主板动过,屏接口动过,屏线动过.
感慨:钱不好挣啊.....
   过程:    最近生意都比较淡,都只在论坛晃悠了,今天来了一个别人搞不了的二修的苹果,心情异常激动,终于可以大展雄风了.....额  不扯淡了 .首先接到后看看啥情况,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测了下电池,一点电都没有了.于是直接飞线到电源接口,自动开机,跑到0.67了,然后又跳到0.45,感觉电流正常,屏幕黑一下,靠谱..测量屏线接口J9000

18,19角有3.3V 正常, LED_RETURN_6等信号对地阻值正常,屏高压只有7.几伏左右,于是查屏高压,由芯片U9701 产生,中间无断线,无损坏件.

u9701工作条件又特简单,供电,开启,检屏,供电正常,没有PPBUS_SW_LCDBKLT_PWR开启信号,追查来自Q9706

而Q9706的导通来自于LCD_BKLT_EN和BKLT_PLT_RST_L, 另查LCD_BKLT_EN为0V    直接把Q9707接地,依然不出高压,于是乎换了U9701.......高压出现,24v.

                    但是接屏故障依旧,无图像,无背光,这时想到LCD_BKLT_EN信号强制让他导通,始终还是没有信号 于是乎要把这个信号修出来,  LCD_BKLT_EN来自桥,桥需要检屏后发出这个信号, 打了打屏线,发现没问题,...纠结很久,因为屏也动过,也不知道好的坏的.....顺便打了下屏线到接口,发现大问题,   居然无穷大,

哈哈   天助我也!.换了个接口,接屏   ok   亮屏 .进系统~~~哈哈

  但是不知道为何,感觉系统特别卡,有知道原因的同志们,能说说不?

屏线接口对地阻值无穷大,好多针脚都无穷大吗?还是有个别的针脚,这款机器要不是进水的话,一般接口是不会导致接口有问题的,

网友:
中间写得可能不是很仔细,,,我已经认真回想维修过程记录了...第一次发帖  同志们见谅...

网友:
是把屏线接上,然后量屏线的一端到主板的那个屏线接口的阻值,有无穷大,屏线接口里面坏了.

网友:
屏线接口居然还能坏   看来真被别人动过了   你能修好   这位老兄实在是厉害

网友A:
楼主  没有苹果适配器  是怎么解决的    “ 直接飞线到电源接口 ”      苹果的没有像   hp  那样的检测信号吗    楼主 能解释下吗  谢谢

网友:
检查的蛮仔细的

网友:
A1465 ?貌似还没有修到过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没有苹果适配器  是怎么解决的    “ 直接飞线到电源接口 ”      苹果的没有像   hp  那样的检测信号 ...

有小绿灯 但是这个飞线到接口就行,可以开机 但是没法充电.

网友:
技术,不是虚,

网友:
帅哥你知道苹果的线怎么接到可调上不?有5根线你说说看呢?二个地一个检测二个电你说说看怎么接,让我学习一下下

网友:
哥哥我的你加分你说下怎么接哪5根线,顺便把图纸也分享了吧谢谢

网友C:
怎么接可调的说下啊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接可调的说下啊学习一下

好 ,一会我传图纸.

网友D:
楼主配件都是哪儿买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配件都是哪儿买的呀

x宝啊,不然去哪买。

网友:
没修过,苹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小绿灯 但是这个飞线到接口就行,可以开机 但是没法充电.

还是没怎么明白啊   就是直接 用 可调电源  的正负极线  飞到 主板上面吗   麻烦楼主了 给解释下   顺便说下 我也是济南的  不过是新手啊  有机会找楼主探讨啊

网友:
图纸点位都在里面

A1465 J11 820-3208-A.rar

图纸和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怎么明白啊   就是直接 用 可调电源  的正负极线  飞到 主板上面吗   麻烦楼主了 给解释下   顺便说 ...

这个是电源接口  飞到第一脚和地就是了。

网友:
学习下修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