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过来看看这两块屏是什么问题?给点维修思路~

楼主(2013-12-17):
1.此屏换过主控还是一样  夏普14.1  屏号 LQ141K1LB1C

2、LG  LP141WX3

网友:
有没换过屏线呢?

网友:
屏的软排线坏了吧

网友:
屏吧。这个样子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第一块是屏线。第二个是屏坏了。 昨天弄了一台显示器和你第一块一样的

网友:
第一块是屏线。第二个是屏坏了。
LG  LP141WX3是通病了!!!玻璃和外壳漏电造成的,不能修复只能换掉

网友:
笔记本是原屏碎了,所以不用怀疑是屏线以下的问题,这两个屏是以前没时间修的屏拿出来试试修修看的

网友:
楼主真有闲心啊, X3是修复不了的,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看来最近挺闲呀~~呵呵~~~~~~~~~~~这个用压屏机压一压试试~~~

网友:
那是LED的吧  好像灯管过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