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供电烧了个坑,还有救吗?(有图)

楼主(2013-12-17):
一片昂达a78GT主板。刚拿到手,测各个供电的对地值,唯独忘了测cpu对地。直接上电,冒火+冒烟。摘下cpu场管的散热片,发现最后一个场管(下管)发黑严重。抱着侥幸的心理,把烧焦的刮掉,去掉一组场管(即烧糊的这一对)。发现能进系统,就是十几分钟,场管有发烫,没有长时间测试。
请问下:1.少一组场管,会不会影响使用
            2.有没有补救的方法

网友:
都烧成这样了,还是放弃吧。

网友:
用功耗低的CPU

网友:
这个可以修好啊,为什么不能修好,只要D S G触角那里没断线可以找得到这根线都无所谓  甚至找不到也没关系 直接另外的一组上面飞,如果这样子用 烧你的其余两组MOS管事迟早的事,这组还是装上好点。

可以找相同型号 功率的场效应管进行更换

网友:
四项供电少一项没多大事。我以前只用两项供电,没芯片换,也就那样,到时候返修再把钱退给他。

网友:
板层不断线应该可以修

有些板层断线 是主供电大电流短路造成的

网友:
可以修啊!你先把那里清理干净了,然后再上面打上绿油,然后根据mos的引脚定义接线就好了。

网友:
刮骨大法试试看。

网友:
是的···少一组可以的~~~但是怕用大型程序可能会不稳定的~~~台式机子应该好修的···

网友:
可以接线,但是 要确保烧毁的场效应管相连焊盘对地值没有短路才行的。

网友:
焊盘没短路还是 找个地儿焊上去好

网友:
少一组供电,时间长了当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