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64软关机关不了 !!!!!急求

楼主(2013-12-17):
戴尔1464 至客户说因为关不了机做了系统结果还不行,上网一查都说刷BIOS能好  ,下了BIOSEC的南桥的都刷了就是软关不了,电也放了,还有什么情况可以导致软关不了机啊 ??求助求助!!

补充内容 (2013-12-18 14:06):
故障到此修复  把网卡26脚MAKE#信号强拉了一个3.3v。不知道过段时间会不会返修

网友:
刷BIOS刷的手都软了

网友:
换一块硬盘试试呢

网友A:
按照时序来,是在系统里管不了机吗,还是关机后屏幕黑了,电流下不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时序来,是在系统里管不了机吗,还是关机后屏幕黑了,电流下不去

关机后屏幕黑了,电流下不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关机后屏幕黑了,电流下不去.

就像重启那样屏幕黑了电流又上就又开机了

网友:
裸机试试啊

网友B:
就除了硬盘和屏之外其他的都没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除了硬盘和屏之外其他的都没接

用电池试试

网友:
试了  不行啊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硬盘 先进pe试一下 不行 南桥  io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像重启那样屏幕黑了电流又上就又开机了

看看WAKE这个信号是不是不正常,此信号不正常,就会关机变重启

网友:
先来软的再来硬的

网友:
试试能不能强行关机,如果能强行关机,硬件方面应该问题不大(进水机除外),再查查SMI\SMC之类的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WAKE这个信号是不是不正常,此信号不正常,就会关机变重启

多谢版主 去掉网卡 可以正常关机

网友:
错错错,我就还真遇到过戴尔的这样,反正是兼容性问题,你试一下做WIN764位的。当时那台机器客人拿过来也是说关不了机,做了好多系统。他说到买的地方做系统要599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版主 去掉网卡 可以正常关机

修好就好了

网友C:
这种问题我放电好过,换网卡也好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我放电好过,换网卡也好过!

去掉网卡 可以正常关机  后又换了网卡还是原始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网卡 可以正常关机  后又换了网卡还是原始故障

把那个信号切断,不让他动作

网友:
看看是不是开启了网络换醒功能。

网友:
裸机行不行,重启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