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黑屏求助!!

楼主(2013-12-17):
客户拿来本子,背光亮的,但是LOGO都看不到,(能听到开机声音,而且不是每次都没显示,偶尔会有,在有的情况下用鲁大师压也不会异常,但是关机后再开有可能就异常了!)接外接也有显示,换了显卡问题也是一样,去掉所有外设都一样,内存也换了没用,CPU没代换..能帮忙参谋参谋不大伙!!
cpu
显卡
黑屏

网友:
我也是小白 可以给你个思路 cpu 北桥 显卡 主板lvds芯片 主板屏线接口 然后就到屏了

网友:
如果换屏不好用的话 可以做北桥试试 amd芯片组 就做北桥 因特尔 就做显卡 但这都得确定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屏幕和屏线都试试,是不是屏线又断线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