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910P第一次正常,第二次不正常,求助.

楼主(2013-12-17):
板号A-3262P REV 1B
故障现象:第一次通电,自动触发,这时所有电压都正常,过一会等主板有温度了再接电就不行了,发现PQ3的G脚电压由正常的8.35V变成了16V,输出也就只有8V了,这时PQ3很烫,PQ3,PQ4,PQ5,PQ93,PC12全部更换过了,PR16,PR343,PQ21,PR18几个电阻测量阻值都正常.还是什么会引起这个现象呢.上图.

网友:
我想问问是不是保护隔离没过呢·~~

网友:
图纸发上来看一下

网友:
这个比较难修。要仔细查查

网友:
  个人觉得 应该重点 查保护隔离这段和  PU2  这一段

网友:
把PU2换了 一个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