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支援啊 奇葩问题啊

楼主(2013-12-17):
主板型号 ms-7140 故障 可以亮机 但是 不能上网 网卡已经识别了 插上网线就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卡型号是 RTL8110SB  加 PCI 的独立网卡也是没反应 bios 里面已经设置过了 还是老样子

主板型号 ms-7236 故障 上电就四位诊断卡显示 64 00 怎么搞都没反应  biso已经刷了几个了

主板型号 asus  P5K SE/EPU 故障 上电亮机一下立刻掉电 不断循环

求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好蛋疼的啊

网友:
come on 大神们 速度来看看吧 在线求解啊

网友:
求支个招啊 别进来看看就走啦撒

网友:
用USB网卡吧,具体什么原因,不要问我,我不懂

网友:
看下网卡供电,如果有,做南桥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要测量的

网友:
1 可能南桥问题,
2 不会就刷了BIOS,别的地方都没搞吧,搞搞别的地方
3 我自己也有一个解决不了,不知道啥地方原因

网友:
查查条件看看啊

网友:
加焊南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