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进水不加电

楼主(2013-12-17):
拆板子查待机3 5v都出来,待机电流0.01,ec的工作电压也出来了!哪位大哥给点思路呀!没有发现哪有短路!、
小弟新手,麻烦大哥们给点思路!

网友:
先把进水的地方仔细的处理一下!进水比较严重的地方用烙铁加焊一下!进水主板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啊,主要是仔细的!

网友:
什么厂家生产的

网友A:
先洗洗烤一下,看能不能触发,不能触发修开机,重点注意进水的那一块

网友:
刷bios  看一下 ACIN rsmrst

网友:
换个EC试下吧,前几天修过一个进水的,EC挂了。

网友B:
电位图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C:
说的不清楚没法帮你

网友D:
说的太模糊了,把进水的地方清理一下,看看有无断线,还有对照着图纸看一下电压是不是没过来,阻值是否变大

网友:
南桥重新值了个珠子好了! 今天在测是不是稳定!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不清楚没法帮你

南桥重新值了个珠子好了! 今天在测是不是稳定!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的太模糊了,把进水的地方清理一下,看看有无断线,还有对照着图纸看一下电压是不是没过来,阻值是否变大

还好无断线,南桥重新做了个珠子,今天测,看是否稳定,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位图看看有没有断线

南桥重新值了个珠子好了! 今天在测是不是稳定!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洗洗烤一下,看能不能触发,不能触发修开机,重点注意进水的那一块

南桥重新值了个珠子好了! 今天在测是不是稳定!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洗洗烤一下,看能不能触发,不能触发修开机,重点注意进水的那一块

南桥重新值了个珠子好了! 今天在测是不是稳定!谢谢了!!

网友:
我今天这台机子  进水      电压都有了  就是不亮

网友:
看看进水的地方板线有没有断

网友:
测个电感阻值   没有短路的 就按时序修   进水的主板 仔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