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类比摇杆DIY到街机摇杆 线该怎么焊接的?

楼主(2013-12-17):
PSP1000摇杆上面的4个点分别对应什么方向???想DIY个外接摇杆,不知道这4个点分别对应什么方向。上下左右+导电地线,不是应该有5个点么?亲。求大神科普,万分感谢。先膜拜一下。

网友:
用四条线 对应 焊上去即可  本人试过 真面对应即可

网友(2015-12-27):
先用万用表大致的量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