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1开机能进系统但出现重启

楼主(2013-12-17):
    开机后一切正常,但运行一会就出现自动重启,并且自动重启后显示器不再有信号,CPU(集成显卡),电源,内存,都OK,有时运气好可以运行两个小时,系统重装也都OK,

网友:
是不是散热不好?

网友:
先软后硬.先重装系统或....再扫描硬盘.....

网友:
G41芯片发热的很厉害啊。以前我也遇到过,最后在机箱里加了个大风扇对着北桥吹,用了一年多了,客户没找我。

网友A(2014-07-04):
我也有一片昂达G41+    有时能用几个小时,有时只能用几分钟,就黑屏了,主机还在转。。。加焊过南桥,换过晶针,一样。。。无招了。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还没刷

网友(2014-11-10):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片昂达G41+    有时能用几个小时,有时只能用几分钟,就黑屏了,主机还在转。。。加焊过南桥,换过 ...

我也遇到一块类似的板

网友:
先解决散热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吹了北桥正在拷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