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电A10 不开机怀疑电池过放。电池接线图怎么外接充电呢????

楼主(2013-12-17):
台电A10 不开机怀疑电池过放。电池接线图怎么外接充电呢????

红 白黑   红线正  黑线负极     白线做什么的
关键是红线接万用表红表笔, 黑表笔接触黑色  白色线都有电压

网友:
大概是用来检测的吧!也有些是用来充电的!

网友(2014-05-23):
白线电池检测, 外接的话,白线到红线并 1K电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