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显示器维修遇上难题,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3-12-17):
今接到两台显示器,一台冠杰17主屏,开机下面发红,上面正常,三秒后背光保护,判断为下面灯管老化,拆机一根一根单独点亮,果然下面灯管老化严重,小心换了下面两灯管。试机正常,不保护,装好外壳,再试,又保护,但已无红光现象,再次拆机,找不着保护原因,新灯也无损坏,不想查了,短路ZO8639的3脚对地。试机正常,点两小时没问题。
重点来了,第二台是三星743N,不接信号上电后,灯随之慢闪,一看就是待机节能状态,此时按开关指示灯正常,屏始终不亮,接信号,屏亮,OSD各按键正常,只要断开VGA,随之显示器就转至节能待机壮态,无OSD显示,判断为MCU程序失常,此显示不修也可以用,只是无信号时,不开机,今天才发现我不是贵论坛成员,想借此转正,另请师傅帮我找个程序,我只有脱机可读写25 24系设备,也有液晶联机读写设备,只是一年难用上一次,都忘了怎么用了。本人修CRT的多.小店名是立好家电维修,期望加入。多谢。

网友A:
非正式会员的话就先注册一个啊。感觉两个显示器你都已经修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正式会员的话就先注册一个啊。感觉两个显示器你都已经修好了啊

同意先注册,靠这个帖子转正,可能性为0

网友:
现在还修CRT??

网友:
注册然后弄点下载点从论坛下程序

网友:
注册。。。。还修CRT我这里早就不修了。。。

网友:
CRT现在还有人用?我在早两年就没有人拿CRT来修了。现在修的都是液晶 。

网友:
CRT肯定有用的,影楼,广告,图片设计等部门还用这个,楼主第一个显示器肯定是新旧灯管电流不一样所致,最好是4根全换。第二个显示器是MCU问题,就这样用吧,别费工夫修了,也不值钱的显示器。

网友:
下次换灯管时记得戴几个减震的橡皮圈,可能是两根灯管太近保护了,现在好的二手CRT才卖50,修能收多少啊,

网友:
嗯.9楼的说的很好,让我有长见识了

网友:
恩,这个贴子确实是转不了正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