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3-12-17):
联想lxh-gj15l2 通电后电源指示灯(绿色灯常亮),黑屏 不接信号线的情况下屏幕不显示”无信号输入“的字幕。 还请高手指教 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刷下程序 确下程序是不是坏了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都不知道哪里坏

网友:
还不如换驱动板来得快些

网友:
接VGA黑屏,从VGA口慢慢查其来,可以先刷程序试一下~

网友:
试试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