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 急救 DELL N5110 开机报警5声,但是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2013-12-17):
急救 急救 DELL N5110 开机报警5声,但是可以正常使用

坛子里那位大神遇到过啊

网友:
如果是独显的话  显卡 问题是多数

网友:
最好能裸板测试看看

网友:
5声报警还能正常用,好奇怪!我干过一台是显卡的,不过你的还能显示??

网友:
coms电磁没电了    或是时钟晶振问题

网友(2014-07-10):
RTC电路出故障,常见的是CMOS电池没电了。

网友:
电池没电会这样子

网友:
能正常用?把BEEP掐了,叫它闭嘴!

网友:
小电池没电,装个小电池就好了,装上小电池第一次开机还是会响,关机再开就不会响了

网友:
屏幕屏线故障也会报警  但是LZ得貌似显示正常

网友:
换个cmos电池。不好的话,你就吃了他 哈哈

网友:
难道是coms没电了

网友:
刷个BIOS必然解决

网友:
是不是键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