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顶星G41维修一例

楼主(2013-12-17):
顶星G41不过内存维修
主板型号是F-G41MS+,此板集显小板3代内存无图纸
触发开关后档B0代码,有时档39,初步判断是不过内存
上打值卡量内存的VCCDDR、VTTDDR、VREF、SMB总线、VDDSPD、PG、复位、AD线的对地值都OK
试着刷了个BIOS故障依旧,有点烦了!最近的板怎么这么难修呢!
B0、39代码还跟北桥有关,拿表在北桥旁边和背面做大扫荡。当量到L9这颗小电感时发现2端电压异常,一端有1.6另一端只有0.8,用二极管夹着一测发现电感不通了,有34欧的阻值,正常应是直通
摘下来测试也有22欧的阻值
找了颗差不多大的电感换上去,
再上电已经代码跑完
进BIOS也是正常的
事后量L9这颗电感是连内存供电的

网友A:
我前几天有修过一台不跑码的。后来修了大半天没修出来,跟客户商量换板客户同意了。结果第二天淘宝给我发了一个有问题板,没辙了,答应给客户的。后来拿了他原来那块板仔细看了下后面有断线,补上开机正常了。

网友:
有时候维修这东西只要细心点,都能修好不少板子。

网友:
原来查北桥要用大扫荡。

网友:
北桥供电。

网友:
做维修细心很重要

网友:
学习了 万用表针是自己焊上的吗

网友:
有时候还是靠经验和运气啊

网友:
我平时也喜欢这样大扫荡

网友:
动作好快呀~一下就判断出故障

网友:
可能是这颗小电感变质了 楼主很有耐心啊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没遇到过

网友:
很不错  我之前也遇到几片顶星的板子  不过是P43的  也跟你这问题差不多

网友:
版主太强大了。半个小时修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有修过一台不跑码的。后来修了大半天没修出来,跟客户商量换板客户同意了。结果第二天淘宝给我发了 ...

有些主板背面有断线 情况的话,要下载点位图才能找到的,一般板层内部短路的话,飞线就比较难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粗量一下没解决就要用这招了

更快的方法就是下载主板背面点位图查找短路元器件 比较有用

网友:
看来没有招数了,只能用大扫荡

网友:
。。。好细心啊,不好修

网友:
我这有二三十片自己修不好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没得救了还是技术不行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板子后面我都没怎么看过

网友:
技术好,运气也不错

网友:
把 我灌水的话找出来

网友:
帮顶,可惜今日分已经用完 了

网友:
这样的事情也有发生,真是大千世界无其不有啊

网友:
就这样被你征服

网友:
一扫就扫到了,我有时拿 着个表笔怎么扫都扫不到。扫了半天也没有扫到。。。

网友:
你的表针真酷。。。

网友:
还没遇到过电感有问题的主板,第一次看到

网友:
呵呵,扫荡法逼不得已用之

网友:
要是我 直接干桥 了 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
有点位的话 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 这样都能查出来问题 估计要是我 就没有这么细心跟耐心了 肯定修不出来 还得想你多多学习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以后看来还得多测测桥旁边的电感,以及精密电阻

网友:
喜欢修台式机的朋友!

网友:
学习了 这个问题还是不好解决的 !顶一个

网友:
超级版主还是不一样啊,功夫深

网友:
厉害,太厉害了,这样的问题都能测得出来,要是我早就换板了,呵呵

网友:
很有用,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太厉害了 学习一下

网友:
地毯式扫荡呀,有时候也用这个

网友:
高手,佩服,弄来慢慢研究研究

网友:
修主板很讲经验啊 厉害

网友:
供电秒杀完 我是没有什么招式了

网友:
这样也行 一下子就弄好了

网友:
  我觉得台式机主板比笔记本还难修,楼主你真细心。

网友:
楼主你大扫荡是怎么个扫法啊

网友:
不错。供电细心。都会发现问题的。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维修还是要细心才行啊

网友:
靠 这样也行  不过修好了 卜错顶

网友:
一刀到要害,随治随走啊这是 高!!

网友:
给力的维修啊,这个真的要耐心

网友:
仔细修主板,修好很有可能。

网友:
我是初学者,常常遇到问题都觉得很复杂,但往往故障的原因却很简单,只是我们没有发现。

网友:
呵呵  电感烧了。楼主维修很仔细的。你那是桥的电压吧。

网友:
厉害  !!!!!!!!!!!!!!!!!!!

孤单的我、 -1 严禁灌水

网友:
版主QQ多少,只想加你QQ。终于找到台机大师一起研究了
加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网友:
呵呵呵。。这样也能找到啊。。。

网友:
楼主精辟呀    这都能找出来   细心真是硬道理

网友:
看来秀主板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
这个让我修  还真的修不出来

网友:
你是来打酱油的吧 没看楼主标明了此板没图纸的吗,到那里都能看你回复些没用的

liang867 -5 严禁灌水

网友:
这种故障还是真少见,内存那边都正常,我一般都以为是桥的问题的了,还是楼主细心

网友:
那意思是说内存供电是1.6了吗?

网友:
好一段时间没修板了都不会修了!

网友:
这样也会不过内存吗?不是应该不跑码?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样的故障点

网友:
前面不是量了VCCDDR正常了吗 ,怎么后面是1.6变0.8了

网友:
怎么内存供电跑到北桥那里去了?还有供电不是打阻值都正常了,怎么又来了供电电感阻不对了呢

网友:
哈哈 细心会有很多惊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快的方法就是下载主板背面点位图查找短路元器件 比较有用

一看就知道是个赚分哥,答不对题!

网友:
台式机不和笔记本一样图纸都有,有些信号不好找到

网友:
细心很重要啊  我努力在细心学习

网友:
学习了,楼主思路很清晰,谢谢

网友:
仔细品味,心中有惑,愿请教::
1.结语说L9这颗电感是内存供电,那事先没有量内存供电是否正常,完全依照跑马与打值?
2.AMI好像没有b0代码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不多,不过这种扫荡法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为什么要用二极管夹着一测??发现电感不通了
不明白

网友:
版主真是细心啊,经验丰富啊 给写出一套代码辨别把

网友:
有时候细心点,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细心的人总是能创造出奇迹.......

网友:
细心、经验和运气都需要的
楼主的万用表笔真破旧
给你看看我的表笔

网友:
真不错   什么时候自己到这水平啊

网友:
主板好跑线   也支持楼主的敬业的精神

网友:
有块板子,什么电压都正常了,假负载上打值也正常,没有PCI插槽,不知跑什么代码,又没有图纸,始终点不亮,真心比较难修。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高手啊。。。。我学习咯。

网友:
这么细心。我一般不会往那方面测。。。看来以后得向你学习才行

网友:
楼主,问一下VCCDDR、VTTDDR、VREF、SMB总线、VDDSPD、PG、复位、AD这些测试点,分别都是那些脚位,我有一块主板,一个槽能用一个不能用,槽已换过,不行

网友:
这个电感是给北桥内部的内存模块供电的吧

网友:
是不是背面碰掉了

网友:
既然是连供电的电感  那内存供电之前就应该不对啊   怎么还没量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