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500DM002 固件不认求助!!

楼主(2013-12-17):
连好ttl线,CTRL+Z出不了F3 T>的提示符:
Boot 0x10M
Spin Up[0x00000000][0x0000B319][0x0000BA10]
Trans.
Rst 0x10M
MC Internal LPC Process
Spin Up
(P) SATA Reset
高手给点提示。12代盘。有几次出了如下提示:
F3 T>
(P) SATA Reset
但敲不了指令。短路点我也找到了,但是不知何时短,加电短还是不加电短。
先谢谢了!!!!

网友A:
你已经出现F3提示了。
通电以后短接。

网友:
首先感谢罗工的指导,我的F3提示也是很偶尔能出来的。但出来后,无法输入指令。我是这样操作的:
1、硬盘焊好TX、RX,接好PL2303。
2、打开超级终端。
3、一个人插硬盘电源,一个人按CTRL+Z。但是发现时机掌握的不是很好。偶尔能出上图。不知道正确的操作应该是如何的。
4、师傅的意思是还要短路点才能在终端输入指令吗?短路点我也试了几个,先短上,不行,通电后再短也不行。请师傅说下其中的奥秘。QQ741981507,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出现F3提示了。
通电以后短接。

首先感谢罗工师傅的回答。另有以下问题询问:
1、偶尔出了两次F3提示,但都无法输入指令。正确的操作步骤是啥?盼师傅明示。
2、我是未拆盘电路板、未隔绝电机线。先连好TX、RX,USB-TTL连好电脑,打开超级终端,连硬盘电源线,另一人按CTRL+Z键。按键时间有啥讲究吗?
3、短接点的运用,是通电后一直短吗?何时放开?
希望师傅百忙之中给予解答。再次感谢!

网友:
我是用STC然后加电的时候狂按2就进入F3状态了不知道是否有帮助

网友:
通电之后短接   出来t级  直接输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