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电阻的算法

楼主(2013-12-17):
一直不懂并联电阻的算法,比如 一个7K 8K 10K三个电阻并联 R(总)等于多少?

网友A:
玩笑的,正确公式是并联电阻的总电阻是用每一个电阻的倒数的和

网友:
你这是算的串联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笑的,正确公式是并联电阻的总电阻是用每一个电阻的倒数的和

呵呵。。正解。。只是这个公式键盘打不出来啊。。。

网友:
楼主的几个电阻并联后应该是25K除以3.....键盘实在是打不出来分式。。

网友B:
总电阻的倒数等于各分电阻的倒数之和。
3个电阻并联时的计算式为:1/R总=1/R1+1/R2+1/R3
7k+8k+10k 并联后阻值约为2.718k。

网友:
加我QQ943578655告诉你

网友C:
    按你给的阻值大约在2.72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电阻的倒数等于各分电阻的倒数之和。
3个电阻并联时的计算式为:1/R总=1/R1+1/R2+1/R3
7k+8k+10k 并联后 ...

真心感谢大师指点!前面那些纯拿分的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你给的阻值大约在2.72这样

.................................

网友:
引用 网友D:
.................................

怎么了?     有问题吗?

网友:
我还真没研究过这个,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