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_M LE主板不定时好坏

楼主(2013-12-17):
  如题, 主板第一次开机时好的,跑吗亮机,都正常。过2分钟后屏幕变红屏,整个屏都是红色,再断电后开机就是无限重起, 次就可以正常开机跑吗点亮机器。老是这样重复,哪位大神指点下啊。小弟谢谢了。   重启时,测试内存供电桥供电,u供电都是稍微偏低,像u供电正常时是1.1  ,,重启时是0.88左右,差的不是太多,而且有时测试他又是好的,郁闷?

   已修复,看它重启是无复位,查时钟没有,看u的pg是正常的,但到时钟时中间有个822排阻,检测他是坏的,换上后修复。我这是给网吧修的,所以很多都是华硕主板,我觉得775的有很多不跑码都是座和针,还有u的pg,档logo,基本都是sb虚,还有最新的1156和1155针的大部分都是针啊,供电芯片,822排阻坏的多,桥和bios真的坏的很少,所以大家以后修华硕最后不要动不动就干桥,很容易故障扩大化。一点浅见,不对的,就喷。送上点位图 p7h55-m le

网友:
这种故障最难搞,按不跑码来修吧,内存不过会不断重启的,还有U供电不正常也会断电。

网友A:
修到过这样的,那时候是把BIOS附近的一个822排阻换了就好了。你也可以吹吹看IO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请高手出来。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到过这样的,那时候是把BIOS附近的一个822排阻换了就好了。你也可以吹吹看IO

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