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跑0.485掉电会不会是bios问题?

楼主(2013-12-17):
g460跑0.485掉电会不会是bios问题?
掉电

网友:
不太可能。可能是北桥吧

网友:
这个机子BIOS挂在EC下还是南桥?EC下肯定不是的,挂南桥下可能性也不大,非上网本跑这么低。不信的话你也可以尝试下

网友:
修好了,是内存供电没有上去,奇琶吧!

网友(2018-03-12):
北桥 刚接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