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 开机 不跑码

楼主(2013-12-17):
CQ45 LA-4102P 刚接到手 不触发 。换IO 能开机。电流到1.1.、A 不跳变 。测各个电压 都有了。

键盘左边指示灯 一下 一下的闪 。二秒 闪一下。。。

网友:
你这个问题有些尖端,只是测到电压正常而已,其他的信号呢,最好说的详细些,只是看个电流大小就上来问是没用的,又不是什么通病引起的。

网友:
都没有说出来哦

网友:
说的很不清楚

网友:
电流能上1.1A 已经是说明 机器就要能显示了,建议加下显卡。

网友:
闪灯只要出电压不亮机都会闪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