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LT35+供电管子炸飞求助

楼主(2013-12-17):
一台NEC LT 35+无电源,查电源管炸飞,因为无图纸可查,求开关管型号.

补充内容 (2013-12-24 15:02):
参考明基投影仪电源部分,用TOP246换上,已经正常工作。

网友:
废板找个换换就行了

网友:
开关控制一体的,不好找啊,去TB上试试看

网友(点评):
中间炸开,型号看不见,主要是不知道型号。

网友:
上淘宝上看看呗?

网友:
相机不知道好不好修,呵呵。

网友:
形状差不多的一般不会烧的

网友:
参考明基投影仪电源部分,用TOP246换上,已经工作正常。

网友:
用TOP247代换要稳定一些

网友(2014-03-29):
现在有一台SONY  也一样7脚电源IC 炸得跟楼主的一样不知是什么IC 换个T
OP246 电压起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