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

楼主(2013-12-17):
拿到机器先上电看下什么状况,发现电流到1.5几好像是亮机的样子,但是屏不亮。用外接也不亮。
测屏供电正常。
客户说被雷打过,上电摸网卡芯片果然发烫,拆掉。上电电流到0.6几好像不跑U,测南桥复位正常,拿内存阻值卡打阻值正常,拿cpu假负载测无复位(注:联想的机子不上cpu是无复位的)所以也是正常的。
最后发现时钟IC上面有个洞,果断换掉

网友:
被雷击的机器一般很明显

网友:
被雷劈的机子这样就好了就很舒服了

网友:
运气还不错,我修过几个雷击的,几个南桥也坏了,修好后网卡还不能用

网友:
没什么技术问题,不过看仔细也很重要

网友:
还是要多观察

网友:
桥没坏还好,桥坏了就蛋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