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奇怪的联想L-IG41M主板不触发,CMOS跳线无电压,但是BIOS却有电压?

楼主(2013-12-17):
一块联想L-IG41M主板,没有修过,上电不触发,检查发现3.3VSB正常,开机插针有3.3V,但CMOS跳线无电压,没有任何发热的元件,但是BIOS上却有3.3V电压,难道开机还和BIOS有关系?求各位朋友帮助。

补充内容 (2013-12-18 11:04):
谢谢各位的帮助,此板已经修好,是32K晶振的问题,换后就OK了。另外此板在没有触发的时候,CMOS跳线确实没有电压,触发开机后才有3V。这点和其它主板不一样,值得注意了。

网友:
查下看跳线和bios电池座通不

网友:
CMOS跳线无电压一般是连接电池座的 保护双二极管软击穿问题多。

网友:
主板不触发查其条件,跳帽无电压,1是南桥内部拉低 2是IO拉低,因为IO有一脚是连接用来检测其电池电压的

网友:
你说的是RSMRST 引脚吗

网友:
首先,此主板电池的跳线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是没有电压的,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了;再次就是南桥爱坏,你查下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可能待机时无电压,也可能双二级管过来的线路问题

网友:
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发上去    非自己的

1 开机原理与检修(已加密).pdf

网友:
那个跳线帽本来就没有电压 的。

网友A:
现在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修好了吗???

你好,感谢回复,此板已经修好,是32K晶振的问题,两端电压为0.3V,换了一个后,变为0.2V,触发OK。另外此板不开机的时候,CMOS插针确实是没有电压的,触发开机后,才有3V电压。

网友:
这块板RTC电路和其他的不一样,你插上24pin时,跳帽就有电压了!是3VSB

网友:
我也有这块主板 不过能触发的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通电能自动触发的

网友:
估计IO挂了的可能性大点,查电池到跳帽,3VSB到跳帽。

网友:
啊啊  换了晶振还是不行   那个双二极管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