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板,能加电,不跑码

楼主(2013-12-17):
双敏 780G 主板,通过假负载测试CPU pg,pll,vtt,reset, vcore等电压都正常
usb 对地打阻值 1110欧,四个USB接口的数据线数值都大约1110欧, 前置USB对地阻值也有1110欧左右,PCI A14对地不短路
摸1117 供电管 PWM,没有明显发热情况,北桥发热,但不是特别热

可以确定是南桥挂了吗?

补充内容 (2013-12-18 22:04):
是我的问题,网卡摘除了,现在可以开机了,但集显没有显示了

网友:
没看出什么地方能确定桥挂了。楼主打USB对地值的时候是黑表笔接地了吧?

网友:
拆掉网卡试一下。

网友:
雷击的板子,网卡一般都坏了,卸掉试试吧

网友:
看看网卡烫了没。

网友:
网卡是不是拆掉了?

网友:
雷击的基本上都是网卡挂了,摘除网卡,

网友:
摘网卡 再不行就南桥

网友:
你这USB阻值不正常啊!是不是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打被测点?

网友:
雷击的主板一般网卡坏的多

网友:
雷击的板子还是先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再把网卡拆掉 细心检查

网友:
雷打的网卡坏的多。

网友:
摸摸网卡烫不烫,烫拆掉应该就好

网友:
现在可以开机了,集显没有显示,独显可以,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可能北桥空焊啊   仅供参考

网友:
有时候被雷击的板。同样会烧到北桥。北桥被击坏了集显就是不显的。。

网友:
一般雷击的板子烧北桥的很少南桥好的比较多你这也算个个案了呵呵

网友:
我觉得也是桥空焊  要不就是直接坏了

网友:
楼上很多人都给解释了,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第一步先拆除网卡,一般问题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