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坑人的B465C.又不开机了.又是1.4的电流大家来围观.

楼主(2013-12-17):
坑爹胡B465C.开始事后没过内存.电流跑到1.4左右.觉得是BOIS坏了.在论坛里找了个BOIS刷了上去没反映.仔细观察之下发现这块板子的版本号是BM5016 REV 1.3.找了个这版本的BOIS刷了.惊喜开机了特高兴.试了几次都OK.高兴装机.然后开机.进系统.有个启动进入修复的选项.不小心选了.强行关机.(本来想选正常启动的)问题来了发现又开不了机了.跑1.3到1.4的电流.然后刷了N个BOIS也没亮了。求大虾正解

网友:
求大虾们围观.解惑.大虾来了就教教我吧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看看bios周围的电容有没有出问题的,以前就遇到过这种情况装上去的时候电容受热正常冷却后就有不正常,一般就把周围的电容都换掉再试试!

网友:
兄弟你这个那里BIOS坏啊,要认真查故障,显卡

网友B:
这款机器修的最多的就是北桥,不仿用风枪热一下试试

网友:
200度热10来秒 就知道了

网友:
个人感觉像是头疼医脚了

网友:
这个机子就北桥 坏得多点

网友C:
什么啊,还是BIOS问题。多试试,看看是BIOS程序还是BIOS芯片

网友:
感觉还是没找到病根,最烦这种不稳定的了,

网友D:
这种问题 很烦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器修的最多的就是北桥,不仿用风枪热一下试试

北桥重新做过了、不行

网友:
有换过bios 本体吗  bios周围加焊一下

网友:
没有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啊,还是BIOS问题。多试试,看看是BIOS程序还是BIOS芯片

估计是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 很烦人的

不想弄了。烦死了、浪费生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没有

没有解决.觉得价格不合适

网友:
搞定没有,

网友:
不过有可能cpu 问题哦

网友:
搞好没有回个话可好楼主……